联想E290 灯全亮,开不了机。 有图

楼主(2008-07-14):
接一客户本子,本子9.9成新,无电池。
故障不开机,询问客户,但无果,什么也没问出来。。。
表现故障:接上电源所有灯几乎全亮(呈一直亮的状态),按键有3.4V电压,短接开关无反应。
有19V, 5V 3V等电压,南桥82801GBM 南桥时钟正常。。。。
没有打印口也无其内存侦断卡(上不了电有卡也没用呀
)
有修过此类型本的朋友支个招,谢过。。。
[
]
开不了机

网友:
待机0.07
从早晨一直断断续续的弄到现在,除了桥之外能加焊的几乎都是地毯式的加焊过了。。。
是不是哪个芯片坏到了?遇到的故障真是少。。。。
新手初来乍到,请各位师傅多指点。。。

网友:
找个灯照照,看看CPU底座有空焊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的朋友,CPU空焊也不会导致一插电源所有灯都亮的呀。。。

网友:
主板肯定有短路了吧,要不然怎么会全部灯都亮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看下图,给个范围。。。
没有头绪中。。。
[
]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或MS管之类的坏了,

网友:
不管能不能触发,你先要查一下待机状态下的工作条年是不是满足?!待机电压是不是正常?!
I/O供电正不正常?!如果待机状态正常,先更换I/O

网友:
这种现象关系最多的也就是CPU电路虚焊的问题了....再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或者不跑码是最难修的

网友:
我给你说个问题,你也许不相信,去搞CMOS电路一定好,不行你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