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被锁bios,硬碟及xp

楼主(2008-07-14):
富士通被锁bios,不能进bios,也不能用光盘开机。
硬碟被 ATA 锁 (日立的60G),解不开,在该机能进启动xp。
连进xp 都被锁密码,本来用开机盘一分钟就能开但现在不能用。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用回机器呢? 里面资料没有用的。当然不想换硬盘...

网友:
把硬盘拆出放到其它机上用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放到别的机也不能用,mhdd 也解不开。

网友:
1:主板BIOS加密,要取下芯片解密的。
2:日立的硬盘加密,用PC3K或者xly吧,解密很方便。
3:windows系统密码不是问题,直接在DOS 下面可以破解的,或者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4:你尝试开机的时候选择能不能从光盘引导,估计硬盘加密不可以的。

网友B:
多谢提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