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08-07-14):
什么 都正常 启动声音也有  显示器肯定是好的 就是没有 显示

网友:
测量三极色!

查看VGA通北桥之间的电阻排及电容是否损坏。VGA接头与PCB有没有虚接。均没有问题的话,北桥不良!!(祝你好运)

网友:
对比一好的板量一量VGA电阻,看怎样.

网友:
会不会接口有问题?换没换?

网友:
先换内存!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内存
清CMOS
加焊BQ
换VGA口

网友:
打下,r,g,b,的阻值,还有行场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