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显示器控制按钮全部失灵问题

楼主(2008-07-14):
三星788显示器插上电源就启动,显示很正常,控制键全部失灵,无法关机
断电再加电,显像管不显视,显示器不启动,我量过电源电压低,导致行管不工作,
可奇怪的是只要在加电前,按住开机键一会,然后再加电就就启动,显示很正常,控制键全部失灵,无法关机?

网友:
按键有没有露电,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或ROM坏。一般直接更换CPU。

网友:
CPU坏,只要确定上拉电阻是好的,干U

网友:
我的维修思路,
测CPU的工作电压(三星有几款机的通病)
把按键都换了..然后.再刷个数据..
  不行再把重点判断CPU

网友:
我也想过是数据坏了,没办法我没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