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种情况怎么查?

楼主(2008-07-14):
是一台15寸的CRT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时,测尾板有G1、G2的电压,行管B极也有负压,指示灯为常亮,但接上信号线,测尾板上的G1、G2电压没有了,行管B极也没有负压了,电源指示灯变成了一亮一黑、一亮一黑。
无论接还是没接信号线,二次电源的电压与一次电源的电压一样,没有升压。
这台显示器采用行场块是KB2511B的集成块。

网友:
保护是肯定了。看分辨率,x射线,过压等

网友:
15的显示器大多不支持1024*768以上的模式,最好在修15的显示器的时候调整分辩率为800*600

网友:
你重新启动电脑,看在自检那一步能不能显示。

网友:
如果重启电脑后在自检中能正常显示,说明是分辨率或刷新率设置过高,15吋的显示器有很多支持1024*768的,只是刷新率不能超过70{指没有菜单显示类型的},本菜鸟曾经试过N台,15吋显示器带菜单显示的刷新率设置在75以下都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