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5MB出现数条的横线

楼主(2008-07-14):
我的三星CRT显示器在开机一段时间后(时间不定有时30分钟,有时1个多小时)出现很多条粗细不一的浅棕黄色的横线。但有时出现一段时间后就消失了,但有时出现很久也不消失。消失一段时间后,又过一段时间又出现横线。请问各位老大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换下高压包试试吧~
祝你好运!

网友:
我以为有可能是电容有问题。 如行供电的电容,还有G2的电容也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尾板上的预释放芯片呀

网友:
可能是板虚焊了,我修过几台是时不时出现像拖尾的干扰横线,补焊了场块就没事了

网友:
后视放芯片的背面加点锡,要薄一点

网友:
三星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前置视放IC引脚间漏电引起.用刀片将各引脚间刮干净再补焊一遍.

网友:
视放板,我一电感换成直导线,三星通病

网友:
这是三星“彩虹管”通病

网友:
视放板,我一电感换成直导线,三星通病

我想问一下是换哪一个电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