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们:一台LG1771EF偏绿色?

楼主(2008-07-14):
请问老师们:一台LG1771EF是别人修过的,有二个问题不明白
1、G1只有-9V为何也能显示
2、该机刚拿来时通电一片朦胧,呈中间混白色两边各有一条蓝边状,看不到图像,打开视放板重新加焊过视放芯片后有图像了,但是偏绿色如何维修?
芯片

网友:
一、不同的显示器G1的电压会有差别的。要发光除了高压和灯丝电压加上外,还要看K,G1、G2三者电压的关系。你可以找显像管的相关资料来看看。
二、偏色,你可以测量一下R,G,B的电压,通过它们的比较,你应该能排出这个故障的。

网友:
该机管座上的R=73V,G=73V,B=83V。

网友:
电压明显高了
顺这个查吧

网友(2009-10-18):
我这三个脚的电压都是35V左右,上下不相差2V,按理说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了,可还是偏绿!

网友:
B蓝枪接近截止了,
重点检查是不是补焊芯片过程中焊短路了吧

网友:
支持#2
测RGB电压,以及VGA线

网友:
CRT电子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