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61主板(C51芯片组)开机跑码20--50

楼主(2008-07-14):
一块昂达C51芯片组主板,开机电源灯亮,CPU风扇转,但是点不亮。诊断卡跑码20----50,复位正常,北桥供电1.2V正常,CPU各路供电也正常,有时能正常开机。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是哪里故障?小弟感谢

网友:
很可能是桥空了                                                  啊

网友:
加焊桥也不管用。

网友:
USB那一块出问题!!

网友:
压CPU座子  不行再压桥   打打AD线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换内存.试下,拔出来在插进去  试下

网友:
C61的板子这类故障一般都是桥空焊引起的
如果U座是BGA的,也有空焊的可能性

有时候加焊一两次都不一定搞的好,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将桥拆下来重新植珠

网友:
不知道内存相关是否正常啊?
如果正常的话考虑桥或U座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