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V问题

楼主(2008-07-14):
一块杂牌845GV点不亮,诊断卡不跑码CLK灯不亮我用CPU假负载发现无复位无供电无时钟,测时钟芯片有3.3V供电(我查了这个IC只有3.3V供电)晶振一个脚1.8V一个是0.8V但是IC无复位,然后我又查了CPU供电场较管发现只有上管的D级有12V供电,G级没有控制电压去查供电的IC也是有供电无复位.经过以上查测我认为是无复电路有问题,发现主板没有门电路的可能复位是通过南桥直接送到其它地方的,后来又查了南桥的供电发现南旁的一个场较管它的G级是直接通南桥的D级是有电压的(电压我忘了不是5V就是3.3V吧)然后S级有1.8V的输出的所以我估计这个可能是南桥的供电(本人水平有限只有这么猜想了),南桥晶振两个引脚没有电压并联的是贴片电容也没有短路.  打PCI阻值卡上面的CBE字节点(卡上说是直接南桥的)四个点阻值一样的.

           根据以上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南桥空焊了.  希望达人指正教导我这里先谢谢了

         PS:电源的PG脚没有短路情况

网友:
发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人回复啊,太让人伤心了.  嗨!!!! 只有自己顶一个了

要替回帖的人考虑一下,人家又没有拿你的钱,都是业余时间解答问题的
你看看你发的帖,一看就晕,睡有时间逐字逐句去理解

请用简单明了的格式

网友:
估计大家和我一样都看得糊涂!
到底是什么问题,请清晰明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