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板子的人都喜欢刷BIOS

楼主(2008-07-14):
是不是刷BIOS好玩,我看大部分文章开头就刷,但没有一个说成功的,朋友其实电脑这东西BIOS是很少出问题的,出问题的原因大部分是灰尘,温度,潮湿,电压不稳等,刷BIOS是不好玩的,如果是一个接头问题就刷,你们累不,如果是焊上去的    哈哈   累死你

网友:
照LZ的说法
以后咱编程器也扔了,主板坏了刷灰尘,驱潮气………………
就能够修好了
呵呵

看到你的帖子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X底之蛙 :lol :lol

网友:
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知到这种地步....

网友:
BOSS可以引发很多不明故障。。再说了。。现在都有编成器了。。刷起来很容易(杂牌板除外)。。修板一般是先易后难,,从简到繁

网友A:
看到这里,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要先查完电压,线路,内存,CPU, 显卡,等等。。。都无问题,再做bios也不晚。bios问题几率是很底的,大家都知道。当然有空的话,刷刷也无所谓。

网友:
bios是主板中的软件

bios是主板中的软件,就很容易坏的啊

网友:
有些故障看到就可以直接先刷个bios,大部分还是要通过测量和debug卡的显示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里,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要先查完电压,线路,内存,CPU, 显卡,等等。。。都无问题,再做bios也不晚。bios问题几率是很底的,大家都知道。当然有空的话,刷刷也无所谓。

非常赞同!也很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楼主个人的误解,并不是说修板的第一步就是刷BIOS,当然明显的(比如屏幕有提示、跑不完全的乱码)除外。
很多会提问的人,都是把具体的故障现象写的很清楚,都做了哪些检测和更换了哪些元件也都做了说明 ...

很同意这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