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7-14):
我有一款8400E的针式。不能联机,数据线,电脑都换过,拆开机器没发现主板上有明显的问题!各位看看是哪里的毛病!
电脑

网友:
我看是接口电路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认为是接口电路的问题,上面有47系列的8脚芯片,4704,4705,4707,4712,4714等,共有10多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