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HPC17纯平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7-14):
问题是通电里面滋滋的响声,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该怎么去修

网友:
行电路 有问题       可先断开 电源次级 给行供电的 二极管 听 有没有响声】
没有响声 多为  630 (二次升压管)j6916(行管)  击穿

网友:
查电源部分大电容呀。看后机的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