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VUE200-240)-NB2100 不走吗

楼主(2008-07-14):
开机CPU发热.换了个CPU跑C7,什么问题会CPU坏了吗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EC试试看.............................................................

网友:
什么是EQ呢··可否告知我们这菜鸟啊

网友(2008-08-15):
EC,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看一下IO边上是不是有东西掉了,还有接口边的也看一下

网友(2009-10-19):
我的机子io有个针脚掉了

网友:
是他的原因吗

网友:
我换了它,还是一样不跑码

网友(2009-11-21):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0-01-14):
很有可能啊

网友B:
u座的问题 ,,直接BGA呀 加焊u座

网友(2010-02-24):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同样的一块主板 就是待机电流是0.07 加电后到1.03就不动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快发出来帮帮小弟

网友:
今天有顾客拿来两台这个机器, 其中一台屏碎, 现台机器都是开关坏, 要并一台用.
谁知道那台屏坏的能值多少钱? 打算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