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对地短路

楼主(2008-07-14):
主板上的3.3V对地短路,电容短路的地方都一个个拆下来量了,电容没事,把PCI下的3.3V测试点断开,发现电感这块没事了,可其它地方还短路,不知有修过这种板子的人没给支个招,桥量了没事.1632拆下来量也是短路

谁有E600A的图纸啊,帮忙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跑下电路。一路一路断开。用3伏电压烧那烫就那短路了

网友:
能断开的地方就两处,而且都不是,一处在PCI下,一处在电源接口处.

网友:
用电流法烧,不要怕烧坏

网友:
把电感翘起一边,判断是前还是后级短路
一般来是把1632和MOS量过都正常后级就是短路了
用短路法把坏元件找出来

网友:
一看就是公共电出现了故障,主要看供电电容..

网友:
前级我断开试过了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后级的太多了,量半天都量不出来是哪里短路了,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