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4横

楼主(2008-07-14):
开机4横,南桥有点发热,以前的帖子找不到啊,请问各位大大大概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开机诊断卡显示即4个横杠,也就是CPU没有工作过

检查CPU工作条件、IO、BIOS等等

网友:
诊断卡复位有吗,如正常查南桥北桥工作条件,特别是MOS供电管不良,再刷下BIOS用手压下南北桥或U座看走不走码.

网友:
描述不清,不好判断 !!

对于电压,时钟,复位你是否都已测试过啦!现在的故障是还没有跑代码。CPU还没有工作。你可以将CPU风扇取下,手摸一下CPU是不是不热!
造成此故障有多种原因,辟如:北桥虚焊,CPU插座空焊,北桥与CPU之间的AD线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建议你在在这里操作的时候,更换一下BIOS芯片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Cpu热的 ,压了下cpu座没原来一样,南桥有点烫,诊断卡复位有的,下一步怎么查?

网友:
检查CPU工作条件、IO、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