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N 945GZ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07-14):
MSN  945GZ键盘不能用, 开机时键盘灯闪一下,就不起作用了,按DELL等键没反应,  进不了CMOS .  接USB键盘也不能使用

网友:
清CMOS  测键盘供电 时钟 数据线 刷BIOS  换IO

网友:
清了CMOS  键盘供电 时钟 数据线都有,听客户讲他自己只是压了几下CPU,后来就成这样了,因为CPU松了

网友(2008-09-17):
不知道,同问。清高手解答。

网友:
我有个ABIT情况和你一样..加焊过南桥.不行.还放在那呢..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
刷BIOS,I/O或南桥

网友:
以前看过有资料说是键盘那边的排阻有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供楼主参考
如有不对还请前辈们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