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问题

楼主(2008-07-14):
隽星(MB-915PLAL)和昂达(915PLD)主板都是一代内存,AGP和PCI-E都有的。所有电压都正常但是跑码从D3---到C4就不动了。我修了好半天还是不好。
后来发现CE3.06不好。但是上2.93就好了。
我分析啊可能是这款主板不能支持这么高的CPU .不知道是否这样
各位也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官方网站上有没有CPU支持列表?

网友:
客户的cpu?那样的话支持的,习惯的说一下座座空焊

网友:
我没找到列表 帮忙找一下   用客户的2.93也OK

网友:
我碰到一块华硕板,太高的U和太低的U上不了,故障就是玩3D游戏蓝屏,不玩这游戏开几天几夜都正常,问华硕自己都不知道,最后还是我自己查看说明书的U支持列表,换U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