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用不起

楼主(2008-07-14):
一佰特845pe主板,键盘鼠标用不起,查电压正常有3个脚有5V电压,取了排容,一样,查对地电阻不正常,有1000多欧,查线路上电阻正常,换了IO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正常应该有4个脚有5V电压,顺着其中一个没5V的那个脚跑下线路.特别注意那个供电的472的小排阻.

网友:
楼上的注意是鼠标键盘都用不起

网友:
有的板键盘就是搞不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那四条信号线相连的电感或是小电阻是否损坏了(阻值增大了)。

网友:
仔细跑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