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眀基FP71G+按键失控

楼主(2008-07-14):
眀基EP71G+亮度按键自动恢复到0!!调到最高的还是会自动恢复到0,好象按着下调键一样子,慢慢变成0

全部换完!OK,开始还怀颖是控制芯片坏

网友:
把按键换了吧,最好是全换,否则别的按键也许要不多久就会出问题。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按键接口定义?这块按键板上面很简单,每个键通过一个电阻给限流后到一个引脚,当按键后是不是对地拉低了?从而送给MPU一个低电平从而产生变化?
我把这个键的供电脚去掉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键去掉了?

网友:
有没有这方面的工作原理?如果我把这个供电的引脚与另一个接地的引脚用线短路是不是相当于长按此键呢?可为什么短路后还是不行而按此键就可以呢?我是新手请老师给于解答!

网友A:
你有試著把~開關那小塊電路板--->連接驅動板的cable線

拔掉不接~~然後將ac電源線拔掉~在接上~此時LCD會power on~畫面顯示是否就不會有~亮度按键自动恢复到0

如果狀況還是一樣~亮度按键自动恢复到0~那就是驅動板出問題!

网友:
叫你把按键全换了嘛,你却全去掉了,去掉了开机键也去了掉吧?这样怎么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試著把~開關那小塊電路板--->連接驅動板的cable線

拔掉不接~~然後將ac電源線拔掉~在接上~此時LCD會power on~畫面顯示是否就不會有~亮度按键自动恢复到0

如果狀況還是一樣~亮度按键自动恢复到0~那就是 ...

这就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立马就去换掉,先确定故障再换不迟啊,要有钻研的精神,不要拿过来就换,要知道有的东西是不好买的,如果是驱动板坏了你换了键有什么用?是不是浪费时间及金钱呢?很简单的测试方法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现在问题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拔掉Cable线再插电源为什么就能开机?

网友:
要先确定也可以呀,你可以把别的按键都取下(或者挑开这几个按键的电阻),只留下电源开机那个键(要保证这键是好的--可以用表测的)。接下来知道怎么做了吧。
并不是说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应该是我们每按下一次POWER键,都会把这一脚的电压拉低一次(也就是触发一次),对MCU内部的的POWER电路进行一次翻转,如果此时是在关机状态,你按一下,就会由关机翻转到开机,再按一下,就要从开机翻转为关机.............你现在一插上电源就能开机,说明在前一次你是在开机状态下断的电的方式来关的机(因为有存储器保存这一状态),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

网友B:
用万用表直接量一下 按键的四个脚应该有两对脚是通地阻值是0 再按住按键 在量一下四角全通阻值最好在几十欧姆到0之间如果大了需要更换 如果没问题 那也许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直接量一下 按键的四个脚应该有两对脚是通地阻值是0 再按住按键 在量一下四角全通阻值最好在几十欧姆到0之间如果大了需要更换 如果没问题 那也许是驱动板的问题

此板是三个脚接地,一个脚接电阻供电,为什么这样接?是为了四个脚平衡还是电 路需要呢?

网友:
我的PF73GS是开机一段时间后,对比度自动调到零,刚开始其它按键还有反应,过一会就全部失效。把按键板从主板上去掉,重新开机过一会又出现对比度自动调到零。请各位大侠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