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子格

楼主(2008-07-14):
HP dv2000花成这样,北桥温度很高,各位给看看问题,验证下是那的问题,

网友:
忘了,这是外接显示器的图片

网友:
几张中效果最好的无疑是第三张,其他不正常。仔细观察,发现第三张正常可能是苍蝇的生物电作用的结果,但一只苍蝇的生物电能不够,尚达不到理想效果。

网友:
换显卡看看吧

网友:
今接到一台BENQ  S41笔记本,机子是摔坏造成机器外接无显示,但LCD屏显示六格 还有点花屏,已接了几种屏还是这样的毛病,请高手也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