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液晶维修过程

楼主(2008-07-14):
前不久维修一台联想(具体型号抄下来不知道放到哪了)17寸的液晶显示器,故障是指示灯不亮。拆开机壳检测电源没有电压输出,但有很微小的电压在跳,同量能听到变压器间歇起振的声音。因此第一感觉就是过流保护。这是高压板与电源板一体的电路板。电源部分与下图相似,所以现在以下图来说明。检测D910、D911正常。拔下到驱动板的排线后通电故障依旧。断开图中的L903后再通电故障仍然是那样的。检查R917阻值正常,为了进一步确认代的R917故障不变。检查光耦有问题,代换后故障还是不变。检查初级的取样绕组的元件:D902、C906正常。怀疑开关管Q900不良,可是代换后还是不能排出故障。真是晕呀,现在只有怀疑SG6841有问题了。可是手头没有这配件,于是就从外地买............等了两天买的SG6841终于到了,赶紧装上去,一通电......
傻眼了---故障一点变化也没有。现在是走头无路了,索性不修了,把它凉到旁边(说实话这时也没有好的检修思路了)。放了好几天了,客户在催了,所以不修也不行呀,总还有元件有问题吧,现在干脆把负载全断开--取下D910、D911(一般不这样做哟,空载会烧东西),电压(这时只能测交流了)仍然不变。说明故障点还是在初级。把次级的电路元件全恢复。再回来逐一扫描式的检查,当检查到D901时,发现其正反向阻值不对,这时心里就暗暗有点高兴了,代换之。通电.......电压终于起来了。马上接到边接线试机,显示器终于正常了。

维修的思考,这次维修的弯路主要是没有想到是高压吸收(尖峰吸收)回路,因为以前遇到的尖峰吸收回路出问题的,都会在开机瞬间烧开关管----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同行们注意哟)

最后谢谢你在这大热天冒着汉水看完我的帖子!

网友:
好文章,学到经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讲得真仔细。

网友:
好啊;;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了;真是有幸看到啊;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有时往往就是细节问题很麻烦,所以修液晶还是要细心耐心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很好啊,修好了就是高手,有时候真的是很小的问题,但是你没有找到就是很麻烦的问题,越修故障越大,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今天偶也有一台液晶等着修

网友:
又增加自身經驗囉!真是好地方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看了一哈.,图片有点模糊,看不清楚啊。还是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是液晶电源还是CRT电源,有些尖峰吸收回路的二极管性能不良造成的故障,花费的维修时间是不短的。注意有些数字表二极管档在路是测不出来不良的,要拆下来用电阻档测和好的对比才发现是阻值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