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800-mx會通電但螢幕不亮

楼主(2008-07-14):
請問各位先進,我有三片p4s800-mx的情況都是可power on,但monitor不亮,該check那裡呢?

网友:
你的其他硬件都检测了吗?那板是新板吧可能是跟别的配件出现兼容问题

网友:
已經交換過各個配件,確定是主板上的問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s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版主,該網頁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