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14):
杂牌815主板,故障为第一次通电后过,随后死机,然后重启多次,只有不定时少数能过,不过是有内存报警声,经测试内存无问题,一般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换掉内存插槽吧,多半要不得了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年久没有维护,主板氧化的多,在断电的情况下把内存插槽划几下,清洁一下主板,该换CMOS电池的换吧,这种主板耐用的很,一般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网友:
清洁内存和插槽,也要检查下主板的电容。

网友:
多是插糟引起的,更换起来很麻烦,另外查看一下CPU附近的电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