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进系统不可以使用

楼主(2008-07-14):
修了一台联想同禧500的台式机  主板电容坏了很多  换完后发现接上鼠标和键盘以后在进BIOS的时候键盘都可以用但进到系统以后键盘鼠标就不管用了  鼠标灯亮但没反应  后换USB鼠标可以正常用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PS2接口有问题 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测量ps/2口电压  供电不足 漏电

网友:
除了上面的情况还可以测那些地方可以判断

网友:
鼠标和键盘同时不管用,有一组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查找控制键盘鼠标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