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进来解释下

楼主(2008-07-14):
一块硕太克的845集成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我量了下发现电池没电。。就换了个有电的。。谁知道还是不触发。把电池拿掉就可以点亮。我就用力压了下SB,,装上电池现在可以触发了。。我就清洗了SB。。现在一切正常。老师们能给我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
我怕是SB虚焊就把主板拿来弯了弯。。砸了砸。。到现在开了几十次机了都是正常的 。。希望能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不要再弯,不要再砸。如果再弄有脱焊的可能。

可能灰尘进桥底下,受潮造成微短。清洗了就消除了这种微短就正常了。

网友:
谢谢张老。。。只要SB没虚我就不怕了

网友:
类似的现象 很多不为怪,板子有杂质 氧化 刷一刷  刮一刮 吹一吹 就好了

网友:
还有直接拿去洗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