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51E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8-07-14):
TB62506的34脚和58脚都有16V电压.这芯片也换了是好的.没有工作,'1901也有16V压,开机芯片也换了.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量一量待机电压对地是否短路,短路跑一下,不短就检查电压转换电路(不只是芯片本身)。

网友:
没有短路的,这是查了.好像是TB没有工作一样

网友:
那就找一下这个芯片的手册,看一下他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在待机各供电电感和公共点都没有量到短路的情况下,看看开机键有无高电平,开机键是TB62506和PMH6(一般和它搭配,不知道你的板是不是单独电源管理IC),同样主电源IC的待命电压ON信号绝对是他们发出,如果信号都正常再检查主供电IC和MOS管及周边电路,没有信号到主电源IC就要查TB62506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TB没有工作起来啊,现在都不知查寻里了,TB和开机芯片都换了的

网友(2009-04-01):
你可以查他的保护电路有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