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鼠标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有块技嘉的462KT400的板。。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为什么呢?键盘和鼠标不是共用一条电路的吗?或者不是共同被一个东西控制的吗比如IO和SB。。为什么只能用键盘。。键盘鼠标口换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只能用USB的鼠标

网友:
口子损坏也有可能,数据线坏了也有可能,供电单独坏也有可能

网友:
跑电路    看看鼠标口那的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
键盘鼠标口维修就四根数据线和5V电压的问题。1.先拿一块好的主板量一下电压和阻值,在量一下有问题的板子看那个数据不正常,再跟线维修。2.如果是VIA芯片组的那就要注意了鼠标键盘口的四根数据线是直接进南桥,有可能是南桥坏。3.如果是英特尔芯片组或其他芯片组,在有5V电压的情况下把键盘口周围的贴片排容及贴片电容全部去掉不要(注意不要把电感及电阻去掉了哦),还是不行就换IO及键盘鼠标口吧。
  键盘鼠标口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主板故障,就算修不好也可以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