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營店的PT091問題

楼主(2008-07-14):
淘寶寶主:

技术参数:
接口:32位标准PCI或LTP打印口+USB;

是不是應該改為:32位标准PCI與16位ISA共用 比較正確

因為我從我們網站買來的是沒有LPT與USB的喔(帝鑫090就有喔)

数码显示:7bit数码显示,显示故障代码,两点显示5V与复位信号;
指示灯:
1、-12 LED : -12V 供电指示,
2、+12 LED : +12V 供电指示,
3、CLK LED : CLK 信号指示,
4、OSC LED : OSC 信号指示,
5、IRDY BIOS LED : 读BIOS指示,
6、3.3V/-5V LED : 3.3V/-5V 备用供电指示

网友:
嗯,你说的很对,我这就去改。

网友(2008-08-30):
我怎么买的没说明书啊    我现在修了块主板IRDY BIOS LED : 读BIOS指示一直在闪代码从C1一直跑到2625然后重启这是BIOS得问题吗

网友:
直营店可不可以进一点帝鑫pt091c型号的检测卡,我想买一块。

网友:
我搞错了是鑫帝pt09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