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模糊

楼主(2008-07-14):
显示器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模糊,一下就变模糊,不是一点点模糊.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就好了.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主要是一下子变模糊,关机(显示器)再开大多数能好,另外这显示器好像摔过.

网友:
"另外这显示器好像摔过"除了模糊现象外还有其它情况吗?比如磁化现象.

网友:
没有磁化现象,色纯还可以

管座应该没问题,我换包再看看吧
这几天没时间,过几天再弄,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