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清华同方EB771F-ML的ROM数据.

楼主(2008-07-14):
清华同方EB771F-ML

LG代工.是雷击坏的, CPU已换,还是不开机,怀疑ROM不对, 特求助, 谢谢.

网友:
机子更换CPU后,正常了.

网友:
今天早上,用编程器把两台坏的CPU程序读了一遍,发现程序的校验和是一样的.

所以确定CPU内的程序是好用的, 马上用空片写了一片新的CPU,上机测试OK.

两台机子的CPU都是雷击坏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多谢多谢1

网友(2008-08-21):
是这样子的吗?我试试看,正好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