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没有控制电压

楼主(2008-07-14):
杂牌845  CPU 没有主供电
测量上管漏极有15V供电,G极没有控制电压,S极没有输出。
测量下管漏极没有电压,G极有15V控制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是一个主电源管理芯片RT9241B,和一个小点的RT9602。
RT9602给MOS 管输送控制电压,RT9241控制RT9602。
RT9241的16,17脚是PWM2和PWM1。没有任何输出,20脚是VDD,有6V供电。
换了RT9241  和 RT9602
故障依旧。
VID 也不全为高电平。
请各位同盟好友指点一二

网友:
应当是12v吧?
检查上电瞬间,RT9241的16,17脚是否有瞬间电压或波形。这样的目的是检查电源芯片是否起镇。
没有示波器就考虑替换器件排除故障。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坏了哦,15V,

网友:
内存以及芯片供电对吗?

网友:
难为楼主了,基本线路都没搞懂就漏啊漏起来了,好好弄明白吧

网友:
请楼上的说明白点
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
供电要是没问题,那我觉得CPU座可能是虚焊了,这个故障跟我上次遇到的那个故障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