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软件还是硬件的出问题了

楼主(2008-07-14):
我的915主板的机子,只要插上USB设备(摄像头/U盘等,USB鼠标没事)就不能启动机子,硬件检测时黑屏,启动顺序是硬盘启动,别的都设为无。还有就是不能待机、休眠,一进入就就停在待机、休眠画面就不动了。。把硬盘放在845的板子上都正常。。会是那的问题,那位高手指点一二,,我已经想尽一切方法,都半年了,还是不能搞定

网友:
你的系统是在845上装的,还是915上装的?一般在一个平台上装的系统只能用于这个平台。换别的平台,即使进了系统,也存在各种问题的!

网友:
请你把系统在你915机器上重新装一下,要是还是老问题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俩个问题,插U盘不能启动是主板BIOS有缺陷。待机无反应要么是主机电源的问题,要么就是主板BIOS高级电源管理。插摄像头也不启动倒是没见过,这跟电源关系要大点

网友:
电源管理,重新装过. 重装系统也是这样,电源是长城电源,机子系统别的地方都很好,稳定性也很好

网友:
刷BIOS再试试看看!先软件在硬件排除!

网友:
我早想刷BIOS,可是板子只知道是915,型号L-I915F,那位知道是什么板(我只查到好象是为联想代工的产品)也不知道是那出的,集成显卡

网友:
建议!!

如果你想刷BIOS的话,告你给联想代工的厂家有,FOXCONN, GA ,AUSU,ECS,MSI,USI就这几个厂家,你看一下主板上有上面厂家那个名称,就知道是谁家的啦!!祝你好运。

网友:
还是找一下最新的BIOS刷一下看看吧
如果是原装的机器就去找厂家维修,3年内是免费的

网友:
不是原装的机子,板子我是单独二手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