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DDR 512内存刷SPD不成功???

楼主(2008-07-14):
手头有一条现代双面512内存,用Thaiphoon和SPDTool刷SPD一直不成功,连在SPDTool修改CAS都不行,请达人教教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那里有锁住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怎样解锁?

网友:
换个spd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刷的方法不对呀?用SPDTOOL刷内存,待刷的内存,要开机后,才可以插上刷的,

网友(2009-04-04):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刷另一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