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黑屏

楼主(2008-07-14):
本来是指示灯不亮,屏幕无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的帮帮我。行管换了也是没用

网友:
什么叫"本来指示灯不亮"?
你问题说得太笼统了大家怎么帮你啊,一点数据都没有

网友:
如果是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就从保险管检查起,如果保险管没坏加电再检电源滤波电容器两脚是否有300伏直流输出,一步一步往后检查,如果电源不正常,换行管又何用?

网友:
二次电源管坏了  irf630b  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先查主电源吧。一般主电源坏了灯才不会亮的。后面坏了的话一般都是灯一下就灭

网友(2008-08-30):
楼上所言极是,像楼主这种问法好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