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5E 15寸指示灯亮,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7-14):
换C5411后指示灯亮,但屏幕黑屏,无任何显示,能帮我吗,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
首先要确定信号要正常来到显示器,第二灯丝亮了否,看一下顶帖上的那个显示器发光的原理!

网友:
这种情况你就要测一下行场IC是否正常起振.行供电是否正常.瞬间是否有高压等.

网友:
看看主机的分辨率是好多赫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