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815ep板,换32.768后不跑码(已解决)

楼主(2008-07-14):
一开始是不触发,摸晶振可以启动~~
跑e0,换掉以后,能正触发出发,但是不跑码~~~~
一直没头绪,检查一段时间后,又不能触发,想到会不会是cmos电池无电,换之,正常触发但还是不跑骂,
想到论坛上说的桥虚焊也会不跑码,压住南桥,一路高歌,确定是桥虚,在南桥上放一cmos电池(以前好象有人用硬币),在背面用风枪吹了3分钟加焊,故障排除~~~

网友:
把相连的电阻和电容也换了!

网友:
呵呵,感觉自己现在修板有点感觉了,以后每搞好一块都要上来发发心得,各位大鸟老鸟别笑话哦~`

网友:
你在上面放cmos电池加温南桥不怕电池爆炸伤人?简直胡搞

网友:
不是吧,在背面加热的,加了焊高没有啊,不加效果可能不行.

网友:
没焊膏,滴了松香水~~
那块板回去已经几天了,没事
呵呵,因为手上没有合用的硬币,一毛的感觉太轻,五毛一块的又太重~~~
背面加热~~
没事,没到电池发热,下面的稀就已经熔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风枪温度和风速分别打的是多少,以后也可让我借鉴一下。

网友:
280度,5级半风~~
但这个我不知道不一样的风枪有没有差别,我的是三剑的852D+

网友:
我搞完后,只是只是有一点点热,正面加热我是打死不敢用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