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实际操作,换电容

楼主(2008-07-14):
先声明一下:首先本人从没接触过这类的维修 ,完全是自学的;其次,换电容前还没看过论坛上的维修工具和焊接技术的版块;
前段时间买了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的书
昨天把书的内容都看完了
今天早上就兴冲冲的去买了把电烙铁
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40W的,15块钱
焊锡丝一捆,松香一盒(焊锡比和松香原本是不知道要买的,老板好心告诉我的)
主板用的是soltek845pe
这块主板是完全正常的
还有全新的2200uf6.3v105摄氏度的电容8个
这块板子上共有这样的电容8个
选这样的电容来练手是有原因的
我想象中
这样的电容大个,拿起来顺手
应该比小电容容易拆和焊
我把电熔铁加热
首先是拆电容
拆第一颗电容时
没上锡,但是我竟然把电容给拆下来了
但我知道我的过程肯定是错误的
具体过程:我拿电烙铁的尖放到电容的针上
拿电容的手使劲的在掰
直到拿电容的手都快烫的受不了
终于给我掰出了一只脚了
另一只脚也这样被我给掰出来了
拆第二个电容时,手都烫的受不了还是掰不下来
当时我想算了,那就先把掰下来的电容给换上
我先用电烙铁的尖插入主板原来电容脚上的口
想把口上的焊锡丝弄干净,好让新的电容的脚放进去
弄了半天也没弄干净
最后想了个馊主意
拿了个大头针和鎯头,强行把里面的锡弄出来
赶紧上电容,电烙铁上上点锡
点到2只脚上
2只脚上各粘了大大一堆
怎么弄也没弄掉
现在,板子也没弄好,还扔在地上
看完后大家可以完全当作笑料,一笑而过
但还是希望哪位老师给我指点一二
现在看了维修工具和焊接技术的版块有些明白了
不过2只脚上的那么大堆的锡还是不知道如何解决掉
而且我估计我的电烙铁基本上是没用了,头氧化了
已经不会上锡了

网友:
用便宜的烙铁很容易搞坏主板

网友:
先要准备一把好用的电烙铁才行啊!加点松香,一带就可以把多余的焊锡搞定了!

网友:
一个月前我的水平可能和你差不多。经验告诉我
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烙铁,至少头要好---好上锡,不容易氧化
主板插件电解电容,用刀头,可以同时焊两脚。不能同时加焊两脚的用热风枪,或吸锡器。一下就取了。
洞有锡,可以加锡后用吸锡器,或直接用烙铁占松香拉几下。
插上后,注意正反,再用焊锡丝焊上。焊得不好看,就占点松香上去修几下,
操作大概就是这样,多练吧!

网友A:
好的烙铁很重要,我买的第一把TGK的头很好上锡,可惜只有30W,对付小的元件可以,但像拆电脑电源的滤波电容之类的就不够热了.后来再买了一把广州"黄花"60W的,店主告诉是好家伙.拿回来后果然好使,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但由于不注意使用,长时间插着电,把烙头给搞"脱皮"了,后来买了一根2.5元的头换过后,就怎么都不好使了.不知道是不是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烙铁很重要,我买的第一把TGK的头很好上锡,可惜只有30W,对付小的元件可以,但像拆电脑电源的滤波电容之类的就不够热了.后来再买了一把广州"黄花"60W的,店主告诉是好家伙.拿回来后果然好使,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 ...

2.5元的不是原装头,原装头差不多要1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声明一下:首先本人从没接触过这类的维修 ,完全是自学的;其次,换电容前还没看过论坛上的维修工具和焊接技术的版块;
前段时间买了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的书
昨天把书的内容都看完了
今天早上就兴冲冲的 ...

你让我想起以前没有烙铁的时候了,我当时也是喜欢电子方面(收音机之类),可惜没钱买烙铁 ,又要焊接东西(闹着玩的),办法就是用一根铜条放火上烧红了再来拆焊 。后来我用零花钱买了根外热的芯和焊头,自己做了个烙铁外壳(就是两块半圆的木板夹住烙铁芯)

网友:
兄弟们都有才啊,我现在正准备去搞个936,不过不知道936怎么识别真假???

网友:
取电容只用烘枪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