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08-07-14):
单位的一块GF5500显卡,由于风扇缺油,散热不好导致一个元件烧毁,因为是烧掉了,看不清到底是什么型号的元件,外形与其旁边的一个apm2055n相像,从残存的部分上也可看到有近似的字样。我想问的是。如果真的是2055n的话,应该用什么类似的原件替换?因为我没有找到2055n。另外因为手头的工具简陋,我可以只用电烙铁进行修复吗??恳请高人指教。

网友(2008-12-06):
求ATI 测试软件

我有个X800花屏   可能是显存坏了   可是不知道是哪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PM2509N  或者拿70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