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是VT8235不上电

楼主(2008-07-14):
请教 南桥是VT8235不上电  南桥、1117不发热 IO是83697HF  怎么检修呢?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241-1-1.html
你经验都那么多了,怎么专题资料没看???????

网友:
不加电,首先考虑I/O啊·

网友:
不加电,先检查主板的触发条件是否满足,楼主说的这个I/O应该是不参与触发的,如果是华硕,V星的板子还要检查防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