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pe不稳定 疑难杂症

楼主(2008-07-14):
昨天一个客户说他的电脑启动后主板嘎嘎的叫···后来我过去用诊断卡测试跑码26到了自检画面 硬盘刚检过 就开始叫了··
后来把电脑抱到我店里··点亮后直接就启动了,运行了一晚上 没任何问题···要了客户60元,我说刷了下BIOS·····
可以了 你拿去吧···结果没一会客户给我打来电话了 说还是昨天那问题···主板到自检硬盘过后嘎嘎叫···我说你看下电压正常不,换下插座··另外找个电源···他说没有··我又跑过去 测试他家电压230左右正常 用稳压器并且换电源后 还是嘎嘎的叫··
郁闷只好抱我店里了···到店面触发后诊断卡跑到A7···我换我的内存上去 OK了···我以为内存问题···又换他的内存··结果也跑过去了···现在就用的他的电脑上网呢···这个到底哪里又问题啊····测试点都很正常啊

最后是键盘的原因···不兼容····但是以前一直兼容啊 不太明白 怎么突然就不兼容了··

网友:
内存槽短路吧!...你换个内存槽看看运行个几天看看稳定不稳定..

网友:
在对比一下两个内存槽电压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拿去泡澡!!!!!

网友:
"主板嘎嘎的叫",什么意思?

网友:
小伙子,自己没有找到故障的机器千万别收费,我是这样的,要不会出你的例子.

网友:
疑难杂症一泡 了之。

网友:
泡澡怎么回事?拿水冲洗一下吗??···········

网友:
感觉在你那里正常在客户家不行。。你可以考虑客户家里的外接设备。。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等。。主要要考虑键盘鼠标。。显示器也考虑考虑。。

网友:
在客户家不行···客户拿到一个邻居家又可以了···在换一个邻居又不行了···真是太郁闷了
在我这里运行十几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啊···是不是那些部件虚汗 或者临近损坏了?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不要用稳压器了.有时用还不如不用

网友(2008-11-21):
看看内存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是不是他家键盘的一个键进去了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但响还不能用鼠标   我一看一个键进去了  把键盘啪的一声 好了   一切症状消失   建议下

网友:
泡澡?
   是不是说煮内存?

网友:
只有一个答案,他的外设有毛病,而你拿来的肯定只有主机嘛,没键鼠之类的嘛?

网友:
听大家讨论真长见识

网友:
键盘的问题,肯定~!

网友:
给主板洗澡洗干净后装上看看

网友:
都点亮了,再报警,你可以把键盘口旁边的4个对地电容打掉,一般是那个漏电引起的,不打掉过些时间又会出这问题。

网友:
主板嘎嘎叫,和报警声,,到底是?

网友:
你没给客人修,就收人家钱,到时候出毛病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到客人家里就不行,那你想想,客人会怎么想呢,这样对我们的声誉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