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主板中常常提到要换IO

楼主(2008-07-15):
我想咨询一下各位专家,经常听起各位维修专家常常提起更换IO,主板哪些故障需要更换Io,请教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指点,每天学习一点点,多补充一点知识!

网友:
不通电,不开机,键盘打不动等,都可能要换IO

网友:
I/O是一个控制中心IC,它管理的东西较多,功能较高级所以坏的机率也大!!!

网友:
好象除了时钟电路.内存和AGP供电电路,其他的常见类故障都跟IO有点关系!
建议你先明白IO在板上的详细相关作用!

网友:
所有低频率的IC,都归IO管. 不知这个说法是否通俗.

网友:
所谓io,通俗的讲就是接口电路,运用极广泛,在电脑主板上只是更加的多功能罢了。

网友:
因为IO管理的接口太多了,说实话挺累的。呵
83627 系列坏的最多了。

网友:
因为IO管理的东西很多.所以要一直考虑IO坏的可能性

网友:
3V待机电压短路也很有可能是IO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