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775针主板CPU插座维修问题

楼主(2008-07-15):
请问各位高手,我的945主板板CPU插座有许多根针头被压弯了,可以送去哪里维修?如果可以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谢谢大家!
[
]
cpu

网友:
自己用细针和镊子在整回来......
呵呵呵....

网友:
用一根小号缝衣针慢慢调整,问题不大的.
换CPU座风险还是有的.

网友:
力度一定要掌握好,否则,很容易折断

网友:
不成功,便成"仁"~~~~
呵呵,多多小心!

网友:
如果弯的多了
成功率低哦
很不容易完全弄正的

网友:
如果只是弯了,可以用针校好.

网友:
我2块技嘉板就是座断针了.报废

网友:
775针主板是问题最多的,,一定要保护好针脚775的上面有些图纸资料是没有的。。一但虚焊主板100%挂

网友:
哇~看来这个问题还挺不简单,不过,我还是把它送修了,8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