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清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8-07-15):
打印机清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需要清零呢?什么现象时要清零??例如?? 谢谢
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生产商对打印机做了记数器,如果到一规定范围不清零的话,打印机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需要清零的时候打印机会有什么提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