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SUS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7-15):
测AGP倒数第三针没有电压,这是不是代表北桥坏了

网友:
如果同时没有VCORE的话,北桥99%坏掉。当然南桥也有坏的可能,如果时DB以上的大桥,应该会发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发出VDDQ的MOS管坏了!

网友:
就查AGP附近的场管
看看有没有输出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