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20A 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呀

楼主(2008-07-15):
一块技嘉 8IP900R的主板,它的内存2`5V是由一个控制芯片和两个场管两电感构成的,现在是这里有明显的烧糊的痕迹,就是这个控制芯片找不到一样的,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呀!芯片上的是型号是:6520ACB,在网上找的PDF 是ISL6520A,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那里没有问题了,可是3。3V又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技嘉 8IP900R的主板,它的内存2`5V是由一个控制芯片和两个场管两电感构成的,现在是这里有明显的烧糊的痕迹,就是这个控制芯片找不到一样的,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呀!芯片上的是型号是:6520ACB,在网上找的 ...

看下面的图,应该能明白吧?呵呵~

网友:
就如版主说的,用RT9202代换

网友:
论坛里有专门判断3.3V短路故障的帖子,可以搜索看下.

网友(2008-11-25):
查查有旁边有没有坏了的管子。

网友(2009-12-25):
RT9214也是可以替换的
基本是电压控制器件,内存附近的多
我碰到一个  输出不正常 导致北桥不正常
请问高手也为北桥供电吗?
在内存槽左边南桥附件的
现在板子南北桥供电都不正常

网友(2010-03-17):
查查有旁边有没有坏了的管子

网友:
RT9202同RT9214都可以代换

网友:
9214不能直接代换。9202可以

网友:
9202 9214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