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w液晶显示器无法开机

楼主(2008-07-15):
acer1916w液晶显示器无法开机,电源灯不亮,开盖测5V,12V电源均正常,晶振有波形,如何修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电源灯都不亮那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先查电源  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液晶的高压电路部分问题比较多些。

网友:
检查驱动板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MCU外围开关机电路是否正常。这种板老坏1.8V供电管。导制MCU芯片发烫严重。

网友(2008-08-26):
1916W以前我经常做的。。现在我调线做富士通西门子的了。。今晚我帮你去看看。。。。

网友:
这机子芯片也容易坏   而且芯片比较贵

网友:
这种机TSUM17AK-LE-1和PM25LV512的程序爱坏!不开机基本都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