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芯片主板 SB 是VT8235 开不了机

楼主(2008-07-15):
是雷击坏的,在这板找不到网卡IC, 3VSB对地短路.,想问VT8235是不是带网卡功能??才好判断SB坏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看主板有没有带集成网卡要是有话肯定有网卡芯片,摘了网卡在不是就是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板找不到网卡IC

网友:
主板有没有网卡接口??
如果有那应该是有网卡IC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开网卡口,就是没找到IC.你知道VT8235是不是带网卡功能???

网友:
没有遇到过SB带网卡的板子!!

没有网卡芯片,那就说明不带集成网卡
那3.3VSB短路,SB坏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

网友:
在AGP左边.
看下型号是不是VIA的????如是就是网卡IC了.

网友:
说不清楚哦
估计是声卡

网友:
在AGP左边看下型号是不是VIA的?可能是网卡IC.
没有遇到过SB带网卡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 VT 6103   可能是,拆拆看,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郁闷   ,拆了3VSB还短路,SB挂了.  不认真看这IC还以为是时钟IC!

网友:
在很多集成网卡旁边有个电感是通到网络芯片里面的,像这种情况就不必摘下网吧,只是拿掉电感便可,省事很多

网友:
我修块不知是什么板,估计是南桥触发的,绿线跑不到接哪,吹下主板一半芯片就差南北桥了,一上电就自动触发.是南桥挂了

网友:
在你的pci 槽旁边的那个 vt 6103  就是网卡 图片看不清楚 但是最上面的字样看着像 如果印有 vt 6103 的字样 那肯定是网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什么出发的 一般看桥就能看出来 还有就是io 芯片 也可以了解到 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