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少了红基色!显卡正常!显示器也正常!

楼主(2008-07-15):
主板少了红基色!显卡正常!显示器也正常!有大虾试过这种现象吗?指教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集成显卡查查红色线到北桥的电感,可能断开或虚焊

网友:
如果你是獨立顯卡

感覺~像是你的LCD 連接到電腦的cable訊號線~有問題

不然怎麼可能 Video card 好的 , LCD 好的 ~ 但是就是主板少了红基色

网友:
hgfghghgh

:victory: :victory:

菲克斯 -10 不懂就不要动手!

网友:
是独立显卡、显示器在别的主机上试过正常!就是主板输出少了红基色!!显示出来少了红基色很难看!看不出有电感断开或虚焊

网友:
主板是不可能少颜色的,应为根本没有颜色。可能是你的显示器和显卡的接口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 换过显卡试过的!就是少了 :Q 简单的答案就不要回了!

网友:
显示器你换机测试过了!
显卡也换过了!
还是少颜色,只有一个可能,主板坏了。
当然这也有两个方面。一个北桥信号问题,一个显卡插槽问题。

网友:
主机1独显上试少了红基色!主机2独显上试红基色也少了!主机3自显就上试就正常! 什么道理!有一台AOC显示器在主机1上开机没显示!在主机3上试也没有!可在主机2上就正常! 这两台显示器还要修吗?挑主机的显示器:funk: :funk: 给维修朋友一个教训记得试几次

网友:
顶多是个接口接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