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乐华板后屏中间出现一条黑线,谁碰到过?

楼主(2008-07-15):
优派17的机器菜单乱跳,屏是CLAA170EA-03的.RSDS接口.买了一块乐华RTD2523B的板子(刷好的).接好后屏中间一条黑线,立刻将原板换上,确认屏中间并无黑线,屏是好的.那位碰到过这问题?给指点一下.

网友:
程序 有问题   先排除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虽然屏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是驱动板或者程序不对的问题了嘛。

网友A:
程序不对,重新找程序.换板后出现的黑线,白线一般都是因为程序引起的.找程序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大家维修液晶收费不有太低,要不对不起自己的劳动.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明天找商家解决.实在不行不知斑竹可有合适程序?

网友:
商家搞不定。只好求助论坛高手了,哪位能配板的提供下帮助。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重新找程序.换板后出现的黑线,白线一般都是因为程序引起的.找程序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大家维修液晶收费不有太低,要不对不起自己的劳动.

正解,学的时候都比CRT贵N多。^_^

网友:
程序的问题!找上了就OK!

网友:
就算给你了.你可以刷吗?    会的话就跟上  我给你就

网友:
谢谢科强帮助,手头只有老式的乐华升级头,估计没法刷.能否请同行留个联络方式,以后便于互相做做买卖?QQ:838596166.晚上才在线.

网友:
是50+30的吧    我也遇到过   程序的问题

网友:
有程序吗。我也有一块是这种现象。。怎么这么巧呢。。。。。。

谢谢各位。

网友:
程序过撒换程序就好,

网友:
解决了.去华升买了块刷好的板子.不过被很砍了一刀.这次维修没赚到钱.恳请有程序的兄第能伸出手来,关键时刻卖块板子.更希望直营店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这里有不少高手,整合下资源还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网友(2008-09-12):
写过程序就OK啊,找商家是不行的,会被人家笑话哦!

网友:
你要合理的用板啊!乐华2013就有这屏的程序,别乱套板。找驱动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