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电路维修思路

楼主(2008-07-15):
什么叫复位?复位其实就是设备的初始化,也可以说是清零的过程。所有的电子设备开机都有这个过程。主板上的复位过程就是把主板上所有的存储器清零的过程。有人会觉得,这个复位电路离我很远,管的着它吗?错矣!
    你和它如此接近,虽然你还不知道它。
    先说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由芯片组产生,其中主要由南桥产生。即主板上的所有需要复位的设备或模块(诸如PCI、AGP、I/O、ISA、北桥、CPU)都是由南桥去复位。南桥要想去复位别的设备或模块,首先自身要先复位,南桥内部集成了复位系统,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power good),灰线能使南桥复位的原因是它在电源开机瞬间有一个延迟过程(100-500MS),即灰线在其他电源线正常输出约100ms-500ms后才开始输出。此过程是相对于黄线和红线而言,灰线恒定为5V电平,在ATX电源开机瞬间此延迟过程表现为0-1变化的过程,此0-1变化的脉冲信号会直接或间接(通过门电路,如电路图所示)作用于南桥,使南桥复位,然后其内部复位系统的复位信号产生电路会把灰线的恒定5V电位进行转换,分解成不同的复位信号发出,加入后级的各所需处(即PCI、AGP、I/O、ISA、北桥、CPU的复位脚)。当这些引脚受到复位信号后,该设备的寄存器开始清零,相当于一切从头开始。开机后此0-1电平由RESET开关控制,RESET插针的一端为高电平,此高电位由红色5V提供,另一端直接或间接接地。
    复位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自动复位,也即每次开机时你按下开机按钮后的半秒内,你的机器就按照上述过程完成了一次复位。你能说和你没关系吗?其二:手动复位,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你的机器死机时,你无奈的按下机箱上的重启按钮,叹着气摇着头再破口大骂?那你知道按下重启按钮完成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就是手动复位。你按下重启按钮,相当于将RESET插针短接,将3.3V那一段接地,形成触发低电平,经电阻、门电路后给南桥复位,然后由南桥发出复位信号给各模块,这就和自动复位过程一样了。一切就又从头开始了,也就是常说的冷启动。
    ISA总线的复位信号到南桥之间会有一个非门,跟随器或电子开关,常态时为低电平,复位时为高电平。IDE的复位和ISA总线正好相反,通常两者之间会有一个非门或是一个反向电子开关,也就是说IDE常态时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这里的高电平为5V或3.3V,低电平为0.5V以下的电位。
    如果主板上没有ISA总线,也就是8XX系列芯片组的主板,IDE的复位直接来自于南桥,在两者之间通常也会有一个非门或是反向电子开关,PCI总线的复位直接来自于南桥,有些主板会在两者之间加有跟随器,此跟随器起缓冲延时作用。且PCI的常态为3.3V 或5V,复位时为0V,AGP总线的复位信号和PCI总线的复位信号是同路产生。也有的主板AGP总线的复位也是由南桥直接供给,常态时为高电平,复位时为低电平,对于北桥的复位信号也是和PCI总线的复位信号同路产生,也就是说PCI总线的复位信号,AGP总线的复位信号和北桥的复位信号通常是串在一根线上的,复位信号都相同,对于CPU的复位信号,不同的主板都是由北桥供给,I/O的复位信号是由南桥直接供给,通常是3.3V或5V。在8XX系列芯片组的主板中,固件中心(B205)和时钟发生器芯片也有复位信号,且复位信号由南桥直接供给,常态为3.3V,复位时为0V。

    在华硕主板中,主板上所有的复位信号通常有一个单独的芯片产生,常见的型号是AS97127;此芯片受控于南桥芯片。

    如果复位电路损坏,则检测卡的RST灯常亮。但是若RST灯亮,并不代表复位线路损坏,应先考虑CPU供电,再考虑时钟电路的健康,最后在关注复位电路本身,因为这个电路坏的几率相当小。也就是说,主板不复位一般是受到其它电路的影响。检修复位电路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情况:
1、奔四以上主板多数不加CPU或假负载以及没有主供电主板不复位。
2、主板上频率跳线设置不对则主板不复位。
3、CPU主供电不正常则不复位。
4、power good电压低于2.5V主板不复位。
5、主板时钟不正常则主板不复位。

    下面说一下它的维修思路:

    主板上的复位电路出现故障通常会造成整个主板都没有复位信号。维修此类故障应从RESET键和灰线入手,首先测量RESET键的一端有无3.3V的高电位,如果此高电位没有,应通过理电路,明确此高电位的来源,找出故障点排除即可,如果高电位有,再通过理电路,明确ATX电源灰线到南桥之间的电路是否有故障,通常灰线到南桥之间经过一些电阻、门电路或电子开关,不同的主板灰线到南桥之间的路径都不一样,在维修时还应通过理电路得出。如果发现有一元器件损坏应立即更换。如果确定灰线到南桥之间无问题和RESET键到南桥之间也无问题,应重点检查I/O,南桥和北桥,应通过切线法---排除,就是说理清PCI,AGP到北桥的复位线,把进北桥的复位线切断,通电测量,如果PCI点复位正常,说明故障点在北桥,如果故障依旧,说明故障在南桥和I/O 之间,再通过切线法进一步判断故障是在I/O还是在南桥,对于主板上某部分无复位信号,通常会引起主板不亮或者是主板不认某些设备,如CPU 无复位,而其他复位点都正常,则故障点在北桥,如果IDE无复位,通常会造成主板亮而不认IDE接口设备,故障点通常在IDE到南桥之间的门电路或电子开关,门电路通常是非门比较多。I/O的复位信号通常是南桥直接发出,I/O没有复位信号也会造成主板不亮,在8XX系列芯片组中,固件中心的复位信号也是由南桥直接发出,如果此信号小时也会造成主板不亮,P4主板的SDR内存的四点时钟信号的来源与DDR内存可能相同。对于8XX系列芯片组的FWH(BIOS)固件中心的时钟信号是由时钟芯片供给,频率为33MHZ,电路中也有ABO电阻。

网友:
支持 很好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很好 学到了不少

网友:
对于一般维修是不是只要做到:
1、奔四以上主板多数不加CPU或假负载以及没有主供电主板不复位。
2、主板上频率跳线设置不对则主板不复位。
3、CPU主供电不正常则不复位。
4、power good电压低于2.5V主板不复位。
5、主板时钟不正常则主板不复位。
就可以了(当然也包括RESET上的电压)?

指的是一般维修。

网友:
总感觉跑电路很难..

网友(2008-10-22):
不复位的板子因为检查范围大,是最头疼的,好好学习

网友(2009-06-17):
但是CPU不复位怎么修啊,在等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北桥或加焊北桥!!!

网友(2009-09-19):
谢绝楼主.我又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楼主   思路很清晰   收藏了哈

网友:
复位电路跑到南桥,感到无从下手,不知道下一步该查啥。

网友(2009-10-28):
那个图怎么看不清呢

网友:
固件中心是什么意思?
I/O的复位信号通常是南桥直接发出,I/O没有复位信号也会造成主板不亮,在8XX系列芯片组中,固件中心的复位信号也是由南桥直接发出,如果此信号小时也会造成主板不亮,P4主板的SDR内存的四点时钟信号的来源与DDR内存可能相同。对于8XX系列芯片组的FWH(BIOS)固件中心的时钟信号是由时钟芯片供给,频率为33MHZ,电路中也有ABO电阻。

网友(2010-03-14):
是呀跑复位电路时是我一直很头疼的事情,从PG到南轿有的经IO有的经门控..怎么能快速查到到底是经什么的呢,还有PG信号发送到南桥但IDE还是没复位,怎么知道是南桥故障还是这边的负载故障呢?

网友:
还模糊中,继续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跑线 和断线法

网友(2010-04-25):
遇上这类问题有图纸还好,如没有好辛苦的呢.

网友:
不错,学习了,希望有更多类似的讲解